[维修求助]
惠普1007佳能3018打印顶端有黑印

楼主(2024-12-13):
如图,换了分页器,换了硒鼓,故障依旧,求教各位大神,难不成是定影的问题吗

网友A:
用国产粉的大部分都这样,
纸路(进纸器)清洁干净就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用国产粉的大部分都这样,
纸路(进纸器)清洁干净就好了

经过反复测试,打印奇数页的时候正常,打印偶数页的时候才会出现这种情况,把室内温度提升之后,就没有这种情况了

网友:
你打印双面就这样,单面是好的,打印完第一面把纸弄平整就会好很多,如果还不行进纸通道清灰,换原装分页器就肯定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