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85M-F重启键不起作用维修

楼主(2024-12-14):
B85M-F重启键不起作用维修,重启插针RSTCON#无电压,连接一个排阻,检查正常,IO处关键点RSTCON#电压正常,说明断线,仔细观察主板右下角果然有霉点腐蚀了线路,刮开看,再测,断了,焊上,好了,可以重启了。

网友:
这样的故障都被你遇到了

网友(2025-02-25):
好手艺,学习了

网友:
这种故障真是百年一遇吧。主板表面都有阻焊剂覆盖,除非阻焊剂被刮掉露出铜,不然真不会被腐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