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笔记本键盘的故障,请帮助分析!!!

楼主(2024-12-14):
Thinkpad T480S
笔记本键盘左侧CTRL键粘连,按下去能够正常弹起,但有时候明明弹起了,功能上相当于一直按着CTRL键,发生粘连现象。重新系统,重新驱动,问题依旧。后来从网上购买了全新的键盘,更换后,还是有此现象,只是问题出现的频率小了一点。难道是主板的问题吗?请各位大侠帮助分析,感谢!!!

网友A:
会不会是排线问题或与EC的接口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会不会是排线问题或与EC的接口脏了

新换的键盘排线不会有问题吧,EC接口是指连接键盘排线的那个接口吗?不应该脏啊。那地方比较封闭的

网友:
帮你顶一下帖子

网友B:
主板有问题,估计是EC芯片有故障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主板有问题,估计是EC芯片有故障

能修吗?

网友:
可以修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