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
T490S的BIOS密码如何清除

楼主(2024-12-14):
T490S的BIOS密码如何清除

网友:
刷EC程序。

网友:
直接刷就可以吗?要不要改什么

网友:
刷了之后会序列号报错然后在改序列号就行了

网友A:
809f可以刷这个EC程序吗?809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809f可以刷这个EC程序吗?809

可以。。。

网友(2025-11-20):
怎么刷写啊

网友:
怎么刷写啊,有方法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