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B85M-F的BIOS芯片兼容问题

楼主(2024-12-14):
一块华硕B85M-F,不跑码。测量各路电压正常,复位、时钟正常。怀疑是BIOS坏了,刚好手头一块同样主板,将BIOS芯片插到坏板上,正常亮机,但有点慢。于是用编程器复制一块BIOS芯片插到坏板上,以为修好了,结果不跑码。又找一块芯片复制,还是不开机。对比三块芯片,发现型号不一样,能开机的是25Q64FVAIQ,不能开机的是25Q64FVAIG25Q64BVAIG。再找一块AIQ的换上,正常开机。大家知道是什么原因吗?

网友:
还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呢,BIOS芯片都是用原机直接刷的,调换着用倒是没试过

网友:
看芯片生产年代都不一样还有看下规格书啊,可能老的用新的一般不行,新的代换老的可以,容量一样大或者比原来大都行。

网友:
没碰到过~~~

网友:
BIOS芯片的电压不一样,也可能不支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