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1862电源板adp-500af炸压敏和保险丝

楼主(2024-12-14):
换上10a 250v保险管和10511压敏,pfc 330v 没起来,没有pfcOK,初步怀疑炸过压敏和保险后pfc主芯片凉了。观察板子的芯片,ncp1631g+l6559ad,ncp1631g 查datasheet是两阶段交替pfc,功率比ncp1605的大一些,结构看上去反而简单很多。
手头没有现成的1631g,

只能待1631g换上再查,
pfc mos和dinode初步检测都正常,桥也没炸
第一次修a1862

.

网友A:
期待,结果修好了没有?

网友B:
头疼医头
要查电流反馈电阻,电流检测电阻,开关管驱动电阻,电源管理芯片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期待,结果修好了没有?

换完电容pfc没起来,先扔到角落里了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换完电容pfc没起来,先扔到角落里了

不要放弃,期待好结果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头疼医头
要查电流反馈电阻,电流检测电阻,开关管驱动电阻,电源管理芯片

炸焦的一般主芯片都凉了,查什么都没用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不要放弃,期待好结果。。。。。

这种炸的黑乎乎的板,过完年再说。先在角落里扔一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