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一个神舟战神S8 D63 主板NANLXBMB8C0 内存插槽边左侧的2个电感附近电阻阻值

楼主(2024-12-14):
求一个神舟战神S8 D63 主板NANLXBMB8C0  内存插槽边左侧的2个电感附近电阻阻值

网友:
是TYPE C 接口 中间2个电阻 其中上面那个掉了

网友:
就这个地方 上面的电阻阻值

网友:
我这刚好有一台短路在修,量了下,无穷大,没量出阻值 旁边一个2M

网友:
我这个适配器也烧了,现在短路修完了,插维修转接口,主供电正常,没有量到3 5V电压 ,开关有电压,按开机键电源接口灯会闪

网友:
这款机器用转接头不能上电 用原装电源才可以 也看不了电流

网友(2025-01-17):
左侧这两个电感的对地阻值知道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