机械革命GK5MP5X 关于换桥SRJAU的破事

楼主(2024-12-15):
接到一台机械革命,版号GK5MP5X 1.0,插电电流0.001,怀疑主板短路保护了,快速拆机,发现二修机,充电芯片BQ24781都是随便贴上去的,重新焊接好后发现是短路的,更换后一个BQ24780插电待机电流0.026,但按开关没任何反应,过了10多秒会自动上电到0.3多掉电,测量供电5V 3V 1.8V 1.05V都正常,接下来这种故障全世界都知道通病换桥就行了,测量各组电感阻值正常后报价换桥,同意维修后买了一个170的全新原装保上机的桥,到货后装上故障依旧,怀疑是不是没焊号,加焊油重新焊接,冷却后上电故障依旧,这下开始蒙圈了,因为是二修机就各种测量对比,怀疑是不是上家维修客户嫌贵不修做了故障,又花了很长时间研究均无测到任何情况,逛论坛发现有人说SRJAU同品牌的板上拆的桥能用,刚好手上有一个烧CPU供电的坏板,版号GK7MR0R,能上电的,拆下植球换上后通电故障依旧,一下子天都塌了,又开始怀疑不是桥问题,可能板子哪里被做了故障,隔天又研究了一两个小时实在查不出什么又换了一家买了一个185的全新保上机的桥,到货后装上还是故障依旧,这下本钱都干到报的价格了,赚钱已经是不能了,感觉已经没希望要放弃了,放了几天客户催了,感觉不死心,主要想不明白为什么不行,看论坛也有人换桥换了三四个才好的,索性破罐子破摔,赚钱是不可能了,主要是想知道为什么,重新再换一家买了个最便宜105的QUCJ工厂版测试的桥,到货后装上通电待机电流0.017,感觉有戏,接上开关开机电流跑上去了,装机测试功能一切正常,烤机几个小时稳定,以往买桥都没遇到过这种买两次都不行的,今天遇到了,原来保上机的全新桥也有这么多不行的,还有这机同牌子的同方主板不同版号的桥SRJAU换过去不能用,维修不易,还要被奸商各种坑,发此贴希望同样换桥的兄弟们不要掉坑了还怀疑是自己技术问题,有时真的是运气问题而已,遇到了坑人的芯片商

网友:
应该是买的南桥带程序了

网友:
维修要有折腾的耐心

网友:
现在遇到换桥的直接不换了    搞不好都赔钱

网友:
这种故障不知楼主能收的到多少皮

网友:
这个桥确实挑 有遇到过连续两个不能用的

网友A:
本本芯片张,他家靠谱

网友B:
换全新桥一次搞定,全新桥里面的ME是空的。就是里面的程序在装怪。给大伙推荐一个买配件的可以试试,目前我在那里买的配件还没翻过车,深圳森鑫电子

网友C:
直接买全新原装不就好了?

网友:
然后再把坏桥植回去退货,卖家卖给下一位。会不会是这样。

网友:
买桥 显卡 CPU就怕遇到不行的,各种怀疑....希望哪些奸商做点人事 浪费时间和金钱

网友:
丟掉它比修復它更容易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直接买全新原装不就好了?

是买了全新保上机的,买了最贵的都一样不行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本本芯片张,他家靠谱

就是买的他家的,不行

网友:
SRKMA也一样难搞。

网友:
这种故障只能让维修人耗尽耐心并亏钱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换全新桥一次搞定,全新桥里面的ME是空的。就是里面的程序在装怪。给大伙推荐一个买配件的可以试试,目前我在那里买的配件还没翻过车,深圳森鑫电子

这家的确不错,有问题不推诿,比较干脆。

网友E:
同方板子可以用工厂测试板吗?测试板不是拆机重植的吗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D:
就是买的他家的,不行

本本张  卖家  被坑了几次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同方板子可以用工厂测试板吗?测试板不是拆机重植的吗。

可以用,之前没用过,赌赌运气的

网友:
小苏家的重来都没翻过车,只买最贵的

网友:
没焊好吧,这南桥哪有这么麻烦

网友:
就淘宝上卖芯片的尿性你买到两个坏的也正常,最后搞得怀疑这个怀疑那个的,我老板买bga大芯片都是找同行拿,小芯片才淘宝,这种同方的板子全新的桥干上去基本都是秒杀,搞过好多了

网友:
这东西拆机的基本加密,坑人的设计

网友:
有时候运气也很重要啊,维修不易

网友:
苹果CD3215也是全拆机的,说是全新;换到好的完全靠运气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是买了全新保上机的,买了最贵的都一样不行

保上机的好多都是旧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就是买的他家的,不行

还好吧  我也是买的他家的  就有一次买到的桥有问题   好像也是这个型号 给他退回重发的   他说那一批货有问题

网友:
前天也是换这个桥,买的时候要求全新的,结果收到一个芯片四个角都有打胶的痕迹,很明显是拆机的,卖家说你上机试试吧,不行可以退,上去亮机了,测试都正常,这事弄得,修好了也感觉有点不痛快。

网友G:
100多也敢拿?我都是200起,保上机的

网友:
全新的南桥应该正常情况不会从工厂流出到市面上吧?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100多也敢拿?我都是200起,保上机的

买了两个全新的都不行,实在没办法只能赌一把了,后续发现买的测试的那些反倒一换就好,搞不懂卖芯片的

网友:
是不是这种有加密啥的?或者买的桥有加密啥的?我最近修台机板买了好几次卖家说拆机测好有铅的桥,上鸡都是OK的。

网友:
机哥的电脑练技术啊

网友(2025-02-28):
引用 网友F:
本本张  卖家  被坑了几次了

本本张他家的很坑人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是买了全新保上机的,买了最贵的都一样不行

全新的不是不保升上机的吗

网友:
这个只要是买的测试的   都需要找卖家合成  我问过        网上下载的原厂bios都不行的

网友H(2025-08-05):
谢谢楼主,昨天刷了两个原厂,一个淘宝的,都不亮机,马上准备再换个桥试试了,后来刷了楼主的bios。直接亮机,再次感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谢谢楼主,昨天刷了两个原厂,一个淘宝的,都不亮机,马上准备再换个桥试试了,后来刷了楼主的bios。直接亮 ...

回复错帖子了,怎么删除?

网友(2026-01-15):
就是这个桥挑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就是买的他家的,不行

我买他家5个都不行,换别家立马好

网友:
换JAU和KMA不是换桥而是赌桥。南桥赌神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