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GTX1660维修案例

楼主(2024-12-15):
今天客户到店维修一张华硕GTX1660显卡,故障变现:花屏 ,客户说在上家已经换过显存了,问题没有解决。经过显存测试软件扫描提示 C0 C1 两颗显存报错,于是拆卡开始维修,鑫智造正好也有这个卡的点位和图纸,这样维修就事半功倍了!!!!!!!

报价200大洋,客户同意维修,那就不多考虑,开修!!!!!!!!!!!!!

以往维修经验来说两颗显存一起坏的几率还是挺小的,第一时间就想到是显的供电问题,拆开卡后测量 C通道显存供电是果然发现了惊喜!!!

呵呵,这里,就是这里,C通道显存没有供电,测量FBVDDQ  R323  阻值本该为549欧的电阻 阻值1.9K,果断拆掉,从料板上找了一颗同参数的电阻换上问题解决!!! 天啊,我含泪收了200大洋,

附上维修亮机的图片,

到此维修结束,希望这个案例能帮助到铁子们。

网友A:
问一下,p4000跑188报错,重新植球GPU还是不行,该从哪里入手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问一下,p4000跑188报错,重新植球GPU还是不行,该从哪里入手呢

显存测过吗

网友A:
测过了,mats测试可以通过,mods跑118报错,降频也不行,感觉可能GPU坏了

网友:
大师好手艺,佩服

网友:
扫描软件叫啥名字啊

网友:
很好的技术文章,分析的很到位,学习了,感谢分享

网友:
供电。时钟。复位一个都不能少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测过了,mats测试可以通过,mods跑118报错,降频也不行,感觉可能GPU坏了

报错什么内容?可能部分显存体质不好,超频测试过不了

网友:
这根本就是显存的基准电压,由两颗电阻分压得到0.95v给显存

网友:
,感觉可能GPU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报错什么内容?可能部分显存体质不好,超频测试过不了

有一个后缀为log的文档来看,每个显存都报错,后面降频也测不过

网友:
楼主手艺杠杠的,技术扎实。

网友:
有点位 图纸 事半功倍

网友:
这样都行,楼主技术不错,换成一般的还真的挣不到这个钱

网友:
学习楼主的经验,我手里的假1060可能有救了

网友:
很好的技术文章,学习了。

网友:
小问题。大故障

网友:
技术的价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