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FA506I求助

楼主(2024-12-15):
华硕游戏本FA506I,R7-4800,一开始不触发,拔掉电池,按2次开机键都是不触发的,要按第三次才会触发,电流有跳变也能开机进系统,测量发现这个mos管s极和g极都是19v,不正常,更换一个mos管,一端19v,一端8v多,算是正常,可以按一次就触发,不接电池就正常进系统,接电池就不触发,不接电池的话,这个mos管这个位置包括附近这个同电压的元器件都是电压8v多7v的跳变,单独接电池,不接电源,这个mos管两端电压都是10v

网友A:
查充电电路有没有问题,尤其充电的MOS管或者充电芯片

网友:
建议检查一下主电池座子出来与EC相连的那几路是否有断线或腐蚀的情况,有类似的情况造成单插主电池不能开机. 仅供参考

网友:
这键盘坏的也多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查充电电路有没有问题,尤其充电的MOS管或者充电芯片

不知道怎么查,你看要量哪个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