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一体机4200Ua bios

楼主(2024-12-15):
求一体机4200Ua bios

网友:
一体机主板

网友:
广易行4200U板U一体化,一体机主板  原厂BIOS
U盘格式化成DOS启动盘,文件解压到U盘,从U盘启动,进入后按1即可开始刷机,中途请勿断电。完成后重启既可以;也可用编程器刷入bin文件同效。

网友:
楼主看看板子一样不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