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示波器修 联想G480 LA-7981P

楼主(2024-12-16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示波器修 联想G480  LA-7981P目测全板有轻微进水痕迹,清洗处理后全板打值,公共点短路,
其它电感处场管貌似都正常,测保护隔离管PQ301已短路,更换后用再测还是短路,
用烧机大法找出短路电容找出短路电容PC406,拆除后公共点阻值恢复正常。

接可调电源上电待机0.005后变为0.
触发电流上到1.4几不显示不跑码,示插键盘无反应,证明PCH工作不正常,
用示波器测试SMB_CLK  DATA正常,DRAM_RST#不正常(电压在0.86-1.31左右跳变波动)
图纸查找相关电路:Q2 的R37上端1.5V稳定,R38两端电压0.87V不正常,
拆除Q2,飞线直连,电压上升到1.47已基本正常,插键盘灯亮大小写也可以用。
测内存DRAM_RST#已正常。

网友A:
老机器真是耐不住性子修了

网友:
学习了,谢谢楼主的经验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老机器真是耐不住性子修了

我是业于电子修理人员,以前搞家电维修,爱好电子技术。

网友:
楼主技术过硬佩服,示波器真不错是泰克的吗?什么型号好用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