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星MS-16U5笔记本电池供电无规律重启

楼主(2024-12-16):
自用V星MS-16U5笔记本电池供电无规律重启,用电源适配器完全正常。一开始认为是电池问题毕竟用3到4年了,于是网购了新电池换上还是一样。然后怀疑电池放电管的问题,拆机目测好像没问题(见图),再者是无规律重启不好测试。
于是装机后再用电池供电测试,结果重启两次后进安全模式,发现安全模式下用了半小时左右不重启,难道是软件问题?装的是WIN11系统,重装还是一样。在安装系统的40分钟里也一直用电池供电,却一直没重启。真是奇了怪了!

于是有怀疑电池问题,是不是买的电池质量不好?就联系卖家换货。
几天后换的电池收到,还是无规律重启!又从官网下载龙盾电池管理工具,对新电池进行了校正,结果还是一样!
难道还是放电管的问题?实在没辙了,麻烦论坛高手指点一下迷津!

网友:
中间显卡声卡驱动也换了官网下载的,也没有解决重启问题。

网友:
V星MS-16U5(GL65 9SE)笔记本难道都没碰到过?

网友A:
仔细查CPU与显卡的电源驱动芯片的每个引脚,相信楼主就找一故障了。

网友:
每天必须来打卡学习一下!谢谢各位大神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仔细查CPU与显卡的电源驱动芯片的每个引脚,相信楼主就找一故障了。

这个只是电池供电才重启,电源适配器供电正常的,应该只是电池电路部分的问题吧?公共部分的电源驱动芯片如果有问题怎么用电源适配器没事呢?

网友:
买了电池放电管,今天有空换好,第一次试机没电池图标,但是能用电池供电,我就用电池供电开机用到电池为零自动关机,然后来看用电池开不了机,插上电源适配器可以开机正常工作但是不充电,于是拆机查看,原来装机时忘了插上散热风扇,幸亏是冬天且散热器安装得非常好。于是插上散热风扇后,重启电脑两次就可以充电了,终于搞定了。
该V星电脑是游戏本2020年9000大洋买的,很少有维修案例,分享出来供各位坛友参考。

网友:
每天必须来打卡学习一下!谢谢各位大神

网友:
这种能亮机的机器 维修 有风险

网友B:
只能插充电器使用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只能插充电器使用了

现在搞好了,电池也可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