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小白修三星显示器14V电源适配器

楼主(2024-12-16):
型号:A2514_CVD
输出:14V--1.79A 25W
故障现象:不通电,没有输出。

小小白修的东西,没技术含量,没兴趣的朋友直接看省流阅读,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详细过程。
省流阅读:故障为输出部分一只SB3150肖特基整流二极管短路导致没有输出,最后用SR3150替代SB3150后完美修复。

早几年就坏了,因为完全不懂维修,所以买了一个杂牌的换上在用,但可能是杂牌的电压不稳,偶尔在用HDMI接口时会出现黑屏,经过长时间的泡坛,现在学到一点点皮毛,并且还是觉得原装的可能更稳定一些,所以找出来修的试试。

一般这种外接电源都是超生波焊接的,比较难实现无损拆解,于是网上看了看别人的方法,最后选择用裁纸刀+小锤子,在我的不懈努力下,基本做到了无损拆解。边上有一点翘痕是之前用螺丝刀翘的。

先查输入部分,没有短路现象,再查输出部分,发现两个SB3150肖特基整流二极管和边上的一颗电容都有短路,

拆下最外测的那个肖特基二极管,再测,发现电容和另一只肖特基二极管都不短路了,因为没有元件,就去上网淘,淘不到一样型号的,于是淘回10个SR3150,把有问题和没问题的都用SR3150替换了。

想学着折成原样,不会,折的太丑,导致焊上去更丑了

换好后再测,不短路了,其它地方也没有短路现象了,通电测试,有14V的输出了,最后用胶水将外壳粘回去,完美修复。

网友A:
买显示器,看到是外置电源的款,放弃。
貌似三星很多款都是外置电源。

最好两只一起换,两只共阴极的整流管。拿那种三个脚的换一样用。
另外,那只滤波电容,貌似怀上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买显示器,看到是外置电源的款,放弃。
貌似三星很多款都是外置电源。

感谢指点用三脚替换的维修方案,小小白又学到一招。电容还是平平的,应该还是好的,可能是拍照光线的问题,已经胶上了,以后有问题再去折了。

网友B:
这做工,好像不是真货,,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做工,好像不是真货,,,,

应该不会有假,大概是2015年左右在JD三星自营买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