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G15重启

楼主(2024-12-16):
戴尔G15笔记本,LA-L657P AMD的cpu.目前进bios正常,但是无法进系统,在进系统转圈加载那里,重启,不断重启。换硬盘和刷bios没有效果,请高手指点一二,谢谢。

网友:
进PE正常么,系统重装过还是客户原来的系统

网友A(2025-01-15):
和英特尔问题一样的故障点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和英特尔问题一样的故障点

AMD旁边没有电阻呀,我也手上有一台

网友(2025-02-26):
解决了不  ?我遇到一台一样的

网友(2025-05-19):
我也接了一台,快进系统了就蓝屏重启,连进PE也一样蓝屏重启,外配都没装,内存也换了还是一样,刷个BIOS好了,用了不到一个星期又要同问题回来了,报个风险去干CPU算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