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基A315-55不过隔离电路

楼主(2024-12-16):
前两天遇到一台宏基A315-55的机子,接电源电流显示是0A,心想肯定是隔离电路问题。拆开主板查了一下隔离电路是受充放电芯片BQ24780S控制的,量了一下BQ24780S的工作条件如下:
3脚CMSRC隔离管S脚检测:0V(正常为19V)
4脚ACDRV  隔离管G脚控制:0V(正常为24V)
5脚ACOK  交流电源好:0V  (正常为5V)
6脚ACDET交流电源检测:0V(正常为2.8V)
24脚REGN蕊片自供电:0V(正常为5V)
28脚VCC:19V
这时怀疑是BQ24780S坏了,上TB拍了两颗回来装上,还是一样。不会是TB拍回来的芯片有问题吧,没办法只能再向下检查,从电路图上看到电源接头上有ADP_ID的检测信号,怀疑这主板是否要检测适配器是否原厂才可以开起隔离电路,点位图上查到ADP_ID是到PQ17的2脚的,PQ17的3脚是到24780_ACDET的,1脚是地。ADP_ID是低电平时会把24780_ACDET拉低,BQ24780S充电芯片就不会工作,分析后直接把PQ17拆了。接上电源测隔离电路有19V输出。按开机键机子可以点亮了。

网友:
充电接口的问题

网友:
理论大于实践,厉害了我的锅

网友A:
看图上画的,ADP_ID如果为低电平,PQ17就不导通,ACEDT才不会被拉低呢。如果ADP_ID为高电平,PQ17导通了ACDET接地被拉低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图上画的,ADP_ID如果为低电平,PQ17就不导通,ACEDT才不会被拉低呢。如果ADP_ID为高电平,PQ17导通了ACD ...

不是这一段 还有这个是Acer的特色 就是在充电口的那个信号拉到地就可以了 或者是原装充电器就可过保隔

网友:
这都被楼主发现了

网友:
这个没电子技术真搞不定

网友:
这种特殊设计需要留意,下次修到类似这种的重点关注AC_DET