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联想E14 通电不亮故障一例

楼主(2024-12-16):
机型:联想E14
配置:10代 I3 SRGL0
板号:NM-C421接上维修电源通电测试,发现机器反复上电到100多毫安后立即掉电,怀疑主板供电有短路,拆机后取下主板首先用万用表检测各路供电,发现阻值基本正常,于是再次插电测试,电流居然正常跳动插上键盘发现主板已经正常工作,心中暗喜又捡到漏了,立马装机测试,打脸也是光速而来,故障依旧,拆下主板测试又正常,这时怀疑是不是电池或者充电电路有故障,连上电池上电果然故障重现 ,主板反复掉电重启,检查公共点VSYS15发现电压在3v左右跳动,

立马掉拔维修电源和电池,重新上电检测主板电流又能正常工作,看来故障的确和电池的充电有着关联,在外接电源的情况下检查公共点电压VSYS15电压值为18.8V左右,typec升压端口电压为正常20V,,查找电路图发现该机供电是采用BQ25700A升降压芯片管理的,

根据电路分析,该机正常在无电池工作状态应该保持一个比较低的电压降压输出,公共点由复合管PQ0204把20V降压输出9-10V左右,在插上电池后根据电池的总线通讯后,Bq25700A开始控制复合管PQ02054升压并维持一个恒流电流通过PQ0201给电池充电,直到电池充满到12.6V再截止关断PQ0201,现在公共点电压高达18.8V,明显不正常,这么高的电压如果给电池充电肯定会导致充电电流过大,进而触发BQ25700保护导致断电。分析完电路立马拆下PQ0204和PQ0205芯片检查,

果然发现PQ0204已经击穿短路,导致20V不受控以18.8v的高电压输出,翻查料板换上芯片,再次上电检查,公共点VSYS15电压已经降至正常的9.2V左右,插上电池公共点电压升高至充电电压11V左右,并开始充电,于是再次装机测试,机器顺利点亮,

至此维修完毕。

 会员1241864100鑫豆2026-4-22 22:11
 会员1106647100鑫豆2026-4-22 14:31
 会员1159739100鑫豆2026-4-3 13:39
 会员1172769100鑫豆2026-4-2 14:01
 会员1159063100鑫豆2026-3-24 13:01

网友:
思路清晰!!!!!!

网友:
技术老道,感谢分享

网友A:
这个主板的通病多!

网友:
技术高明,迅速找到问题并解决问题

网友:
师傅分析得很详细,小白学习了,谢谢。

网友:
看了后学习了谢谢

网友:
厉害厉害!!!学到了,感谢分享

网友:
厉害,理论扎实

网友:
很好的维修案例,值得学习,多谢分享

网友:
厉害,思路非常清晰,以前我遇到电池的总是分析不好

网友:
真佩服懂电路的

网友:
思路清晰 故障分析到位

网友:
修过这问题

网友:
思路怎么这么清晰的

网友B:
其实可以这样理解PQ0204第一个复合管 当公共点是18v说明是第一个管子短了照成20v过去到公共点如果是PQ0205短了那到公共点的电压就不会到18v 最多不会超过设定的电压  所以当公共点高于正常那么久是第一个复合管子 也就是说不需要拆PQ0205 个人的观点 有错误望纠正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其实可以这样理解PQ0204第一个复合管 当公共点是18v说明是第一个管子短了照成20v过去到公共点如果是PQ0205短了那到公共点的电压就不会到18v 最多不会超过设定的电压  所以当公共点高于正常那么久是第一个复合管子 也就是说不需要拆PQ0205 个人的观点 有错误望纠正

分析的不错,有时候理论和实际有一丢丢的差距,主要的原因是这两个原件都在一起,就是一个顺手而已。

网友:
机型:联想E14
配置:10代 I3 SRGL0
板号:NM-C421接上维修电源通电测试,发现机器反复上电到100多毫安后立即掉电,怀疑主板供电有短路,拆机后取下主板首先用万用表检测各路供电,发现阻值基本正常,于是再次插电测试,电流居然正常跳动插上键盘发现主板已经正常工作,心中暗喜又捡到漏了,立马装机测试,打脸也是光速而来,故障依旧,拆下主板测试又正常,这时怀疑是不是电池或者充电电路有故障,连上电池上电果然故障重现 ,主板反复掉电重启,检查公共点VSYS15发现电压在3v左右跳动,

立马掉拔维修电源和电池,重新上电检测主板电流又能正常工作,看来故障的确和电池的充电有着关联,在外接电源的情况下检查公共点电压VSYS15电压值为18.8V左右,typec升压端口电压为正常20V,,查找电路图发现该机供电是采用BQ25700A升降压芯片管理的,

根据电路分析,该机正常在无电池工作状态应该保持一个比较低的电压降压输出,公共点由复合管PQ0204把20V降压输出9-10V左右,在插上电池后根据电池的总线通讯后,Bq25700A开始控制复合管PQ02054升压并维持一个恒流电流通过PQ0201给电池充电,直到电池充满到12.6V再截止关断PQ0201,现在公共点电压高达18.8V,明显不正常,这么高的电压如果给电池充电肯定会导致充电电流过大,进而触发BQ25700保护导致断电。分析完电路立马拆下PQ0204和PQ0205芯片检查,

果然发现PQ0204已经击穿短路,导致20V不受控以18.8v的高电压输出,翻查料板换上芯片,再次上电检查,公共点VSYS15电压已经降至正常的9.2V左右,插上电池公共点电压升高至充电电压11V左右,并开始充电,于是再次装机测试,机器顺利点亮,

至此维修完毕。

 会员1159739100鑫豆2026-4-3 13:39
 会员1172769100鑫豆2026-4-2 14:01
 会员1159063100鑫豆2026-3-24 13:01
 会员467711100鑫豆2026-2-28 12:03
 会员569039100鑫豆2026-2-13 19:10

网友:
机型:联想E14
配置:10代 I3 SRGL0
板号:NM-C421接上维修电源通电测试,发现机器反复上电到100多毫安后立即掉电,怀疑主板供电有短路,拆机后取下主板首先用万用表检测各路供电,发现阻值基本正常,于是再次插电测试,电流居然正常跳动插上键盘发现主板已经正常工作,心中暗喜又捡到漏了,立马装机测试,打脸也是光速而来,故障依旧,拆下主板测试又正常,这时怀疑是不是电池或者充电电路有故障,连上电池上电果然故障重现 ,主板反复掉电重启,检查公共点VSYS15发现电压在3v左右跳动,

立马掉拔维修电源和电池,重新上电检测主板电流又能正常工作,看来故障的确和电池的充电有着关联,在外接电源的情况下检查公共点电压VSYS15电压值为18.8V左右,typec升压端口电压为正常20V,,查找电路图发现该机供电是采用BQ25700A升降压芯片管理的,

根据电路分析,该机正常在无电池工作状态应该保持一个比较低的电压降压输出,公共点由复合管PQ0204把20V降压输出9-10V左右,在插上电池后根据电池的总线通讯后,Bq25700A开始控制复合管PQ02054升压并维持一个恒流电流通过PQ0201给电池充电,直到电池充满到12.6V再截止关断PQ0201,现在公共点电压高达18.8V,明显不正常,这么高的电压如果给电池充电肯定会导致充电电流过大,进而触发BQ25700保护导致断电。分析完电路立马拆下PQ0204和PQ0205芯片检查,

果然发现PQ0204已经击穿短路,导致20V不受控以18.8v的高电压输出,翻查料板换上芯片,再次上电检查,公共点VSYS15电压已经降至正常的9.2V左右,插上电池公共点电压升高至充电电压11V左右,并开始充电,于是再次装机测试,机器顺利点亮,

至此维修完毕。

 会员921613100鑫豆2025-9-18 16:36
 会员452034100鑫豆2025-9-15 14:34
 会员372177100鑫豆2025-9-8 16:47
 会员1523205100鑫豆2025-8-29 14:51
 会员910573100鑫豆2025-8-27 18:56

网友(2025-03-25):
引用 网友A:
这个主板的通病多!

嗯  这本修怕了  遇到几次  这个通病修完没多久又出下一个通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