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M4360主机,IH61MA主板,支持nvme启动BIOS

楼主(2024-12-16):
一台老旧的联想台式电脑,想加入Nvme硬盘,升级8G内存,用来日常处理文件。
在网上找了一天没有找到加入了Nvme引导的BIOS,只能硬着头皮自己做,试了十几次终于做出来了,bios都给我拆装了不知道多少次了。

适用于联想M4360主机,主板型号 IH61MA V:1.0  或者 H61H2-LM5 V:1.0 ,主板自带4个SATA接口。

支持I7 3770K 等CPU

基于 F9KT58AUS 版本BIOS 加入 NVME 引导

原机使用bios芯片是  MX25L3206E 和 MX25L1606E

兼容W25Q32FV 和 W25Q16BV

使用编程器刷入,例如CH341编程器。

F1进BIOS,引导选项关闭CSM兼容模式,引导选项里开启other boot和SATA1,保存后关机安装M2硬盘,必须使用uefi引导。

IH61MAV1.0_Nvme编程器BIOS文件

网友A:
M4360主机,主板型号 IH61MA V:1.0,从F9KT51AUS升级到F9KT58AUS,没有睡眠模式了,powercfg查看,也不支持睡眠模式。请问你升级后有这种情况吗

网友(2025-02-13):
同样板子,刷了你的BIOS,直接废了,开机风扇满速转一下就自动断电,无限循环。JS下套的吧?

网友:
忘记拍照片了,有白色圆点的芯片是在左边还是右边?或者说4M刷左边还是右边?

网友B(2025-03-23):
可以正常使用,谢谢

网友:
可以正常使用

网友(2025-05-02):
回复一下赚积分

网友:
回复一下转一下积分

网友:
下载来,试下看看好不好

网友(2025-06-01):
吹吹焊焊十几次,刷完风扇反复启停,没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可以正常使用,谢谢

感谢你提供原图提点,但我的主板虽外观和版本号一样,刷了楼主的无法点亮,风扇反复启停,可能代工厂并非同一家的。

网友(2025-12-19):
引用 网友A:
M4360主机,主板型号 IH61MA V:1.0,从F9KT51AUS升级到F9KT58AUS,没有睡眠模式了,powercfg查看,也不支持 ...

这个情况确实存在。遇到过两块主板,都是联想IH61MA V:1.0,F9KT58AUS版本的bios,睡眠模式找不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