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IMB410TN无时钟维修

楼主(2024-12-17):
内存电压1.2V,2.5V正常。pch电压1.06V正常。Vccst 1.05V,Vccio 1.05V,Vccsa 1.06V,双PWROK 3.3  vtt 0.6v好像都正常。cpu核心供电都正常。测量pcie槽A13/A14无电压,。A11复位3.3V正常,bios芯片电阻电压都正常,刷了bios,也换了新的,南桥上面电容测的1.05V和3.2V,说明南桥没坏,PWM也换了一个

整不了,请大神指点小白

网友A:
测量pcie槽A13/A14无电压,测一下阻值,看看是不是短路了,如果没有,就查有关的电路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测量pcie槽A13/A14无电压,测一下阻值,看看是不是短路了,如果没有,就查有关的电路吧。

这个板插显卡才有时钟,说明南桥是没坏的,现在是开机掉电,pch是直接到A13 A14的中间没电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