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nspiron 7590 奇怪问题 版号NBL_N15_MB

楼主(2024-12-17):
inspiron 7590 奇怪问题 版号NBL_N15_MB ,电源接口这都没电压我这用的是240W  DC转化头,这个充电器是6.7A的也不知道是不是一定要用原装适配器才可以,还是说电池是参与过隔离的,用电池可以触发开机,充电器电源接口这都没电压,换过电源头,打过阻止也不短路!!!

网友:
把电源插口连主板那段拔下来,插电,用表去量,看下有没有电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