奥乐奇Ultra 7-155H板U一体化主板支持DDR5,一体机专用主板原厂BIOS

楼主(2024-12-17):
奥乐奇Ultra 7-155H板U一体化主板支持DDR5,一体机专用主板原厂BIOS:刷写方法,将EFI整个文件夹放到干净的FAT32格式U盘内,开机按F11选择UEFI启动的U盘项

Ultra 7-155H.rar

网友:
解决此板Ultra 7-155H更新驱动后LVDS输出,出现花屏情况,板载液晶驱动芯片码片数据错误造成;更新5211屏参即可
刷写方法,下载5211压缩包,解压后将EFI整个文件夹放到干净的FAT32格式U盘内,开机按F11选择UEFI启动的U盘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