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小新14充电慢的问题

楼主(2024-12-17):
联想小新14ITL-2021,板号LA-K321P
原先C口内部针脚短路烧了,换了C口,但充电很慢,只有500毫安,改DC充电也是一样的电流,
用原装的快充电源也是一样的问题,用联想DC电源充电还是一样的慢。
请教各位前辈、大佬该向哪个方向查,是哪里的问题。

补充内容 (2024-12-18 11:17):
换了充电芯片和隔离MOS还是一样的问题,查电源周边电容电阻没有明显异常情况,都正常。排查了电池的隔离官和检流电阻和保险都没有问题。电源开机给主板供电能到2A多,就是充电电流只有500毫安,下边刷个BIOS快克

小新AIR 14TL2021_IdeaPad 5 14ITL05_LA-K321P.pdf

网友:
你把充电芯片和上下管都更换掉

网友A:
换接口不就可以了么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换接口不就可以了么

都换完了,你说的是哪个接口

网友:
技术高明,迅速找到问题并解决问题

网友:
静坐等待结果

网友:
应该查充电芯片周边电阻电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