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米游戏本rmg2104.这算通病吗?有遇到过的吗?

楼主(2024-12-17):
遇到两台一样的小米笔记本,型号rmg2104.
故障现象一是键盘都不能用,用usb外接键盘时一打数字键开关按键就会连续打出0,类似0按键被强按了。一关闭数字键0就停。
故障现象二是,进系统都不识别电池。
是不是ec坏了呢还是bios原因?师兄们遇到过吗

网友:
换键盘不行,就直接换ec

网友:
键盘拔了,外接看是否还有自动按键

网友:
楼主再郑州哪里

网友(2025-06-13):
刷BIOS试试啊,不试怎么知道

网友:
找个一样的键盘测试一下不就知道了,这个一直按,肯定是键盘串键啊,拔了看串不

网友(2025-08-30):
小米笔记本是真的垃圾。 我的这个问题 是插硬盘做系统 中间会关机 不管单用电池还是适配器    还有降频

网友:
键盘坏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