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昭阳E42-80开机屏不亮用灯照屏幕有文字图像暗影

楼主(2024-12-17):
机型:联想E42-80 独立显卡
板号:DA0LV6MB6F0
故障:暗屏,灯光照射屏幕有内容,
维修:测量主板屏线接口各电压如下
背光供电和3.3V都正常,16脚的DISPON  0V无电压,15VADJ_PWM 0V无电压。
16脚是背光开启信号,15脚是亮度调节,先梳理16脚,信号EC_LID#来自于EC82
信号PCH_LVDS_BLON直接来自于桥,中间无法测量,
U38CPU ,信号LCD_BK_OFF来自于CPU,中间直连无法测量
先查查CELID看看情况,EC1093.2正常
823.2V正常
D1左端3.1V右端0V
Q11没装,那这个信号只有来自于桥了。
R66也没装,整个电路简化成如下状态了,
再测一下R75来自于桥的一端也没电压,
这应该是桥的问题了,装个R66试试?或者去掉R75装在R66的位置,调换完毕
成功点亮,点亮后经测试,盒盖息屏正常,亮度调整正常,
亮机图
总结:由于桥无法发出PCH_LVDS_BLON信号,导致屏背光开启信号DISPON始终处于低电平,无法开启背光,所以只能采用补救的办法修复,R75拆掉,直接装在R66位置。
本机维修完毕2024.12.17华丰

网友:
好专业详细

网友(2025-02-20):
老板技术好,学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