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k3402z,s56027za进水

楼主(2024-12-17):
机器进水鑫智造没查到图纸,有个芯片烧坏了,丝印看不清,有谁知道这个是哪的多少v供电么,芯片型号多少

网友:
拆下来后不短路了,查3v5v待机只有三v供电应该是5v供电芯片

网友:
查丝印不就知道型号了

网友:
查到了,看着跟sy8288引脚定义差不多应该可以替换,明天试试去,都是5v的电压转换芯片

网友:
只有点位

网友:
找了个一样的代换了11脚没有ldo,输出只有0.6,找的51395定义这个是19v分压过来的的5v信号,找不到那俩电阻在哪你有图纸帮忙看一下呗

网友:
找了个一样定义的芯片sy8288crac-qfn20代换插电出5v了

网友:
待级有1v开机有5v后续无电压头疼

网友:
插电上电300多ma,南桥发烫感觉,要盖布了

网友:
点位多少钱师傅

网友:
5V供电芯片

网友:
S5602ZA 点位图什么价?

网友:
华硕笔记本主板 板号 S5602ZA  2.1 图纸 卖否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