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1534触摸键盘不能用

楼主(2024-12-17):
接到一台苹果的A1534,换电池的,拿来的时候电池没电了,也没有开机测试。换完电池会发现触摸和键盘不能用。量了一下阻值。电压都 是正常的。
PP5V_S0_KBD_F

PP3V3_S4_TPAD_F

PP5V_S4_TPAD_F

PP5V_S0_KBD_F

PPBUS_G3H_TPAD_FLT
都正常

SMBUS_SMC_3_SCL

SMBUS_SMC_3_SDA
阻值也正常
换过触摸排线,触摸板也换过。还不行,无线网络 蓝牙可以用,就是触摸和键盘不能用。有没有哪里没有查到的,麻烦各位老师指点下下,万分感谢。

网友A:
旧电池换上去开机试了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旧电池换上去开机试了吗

不装电池也不能用,这个和电池有关系吗?

网友B:
会不会本来就是禁用了的,只是恰好启用的那个按键不起作用:daxiao: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会不会本来就是禁用了的,只是恰好启用的那个按键不起作用:daxiao:

哪个键是禁用键盘触摸的,我一会试试

网友C:
换触摸板,估计触摸板原本就是坏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换触摸板,估计触摸板原本就是坏的

换过了,一样的

网友:
EC控制键盘和触摸

网友:
触摸板排线换了没

网友:
触摸板和排线都换过了

网友:
测主板排线接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