赌了张个人一手

楼主(2024-12-18):
淘了张卡给自己学习用…但才刚开始学还没到动手的阶段…师傅们有什么建议,:daxiao:

网友:
外观像3080

网友A:
建议先买一个好一点的手机,gpu型号都看不清,放大以后图片

网友:
先学理论,再动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建议先买一个好一点的手机,gpu型号都看不清,放大以后图片

应该是上传的时候没点原图或被压缩了

网友:
祝你只是遇到小毛病,微微动手就修复

网友:
能买到一手卡很难,太难了,一不小心就买到没核心显存的废品

网友:
赌卡开始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谢谢中,来围观一下,太不容易了

网友B:
能不动手就别动手,只测量不动烙铁和风枪

网友:
测量就能赚,动手必定赔。

网友:
可以连接第9脚位置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能不动手就别动手,只测量不动烙铁和风枪

万一搞不定还有接盘赌侠

网友:
先干核心 练练手

网友:
直接拆就行了

网友:
围观围观 赶紧上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