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1060 5g显卡现代显存颗粒改镁光颗粒

楼主(2024-12-18):
这个啄木鸟那种上门服务的客户拿过来,之前说是花瓶,他自己拆显存,拆了焊不上去,然后还剩一颗在上面拿过来了,我看了一下,还剩一个是现代的,淘宝上查了一下,也要3十块钱一颗呢,全新的,
舍不得买啊,正好有个报废核心的580显卡上面有,八颗镁光的显存,
早就想研究一下不同品牌颗粒能不能用了
研究了一下资料,说是要改一个识别电阻就可以了,
其实很简单,就是美光的给strip 0个1.8伏的电压,现代的给strap 1加个1.8伏的电,三星的颗粒的话,就是把三个电阻都拿掉,一个一个电压都不要,这两个图是一个改的电阻的位置,自己看一下

但事实是,我直接现代的显存换成美光的显存,以后直接开机点亮跑鲁大师跑3d Mark跑甜甜圈都没完美没有问题,在鲁大师里面显示显存还是现代的,其次用的是美光的,然后改了以后就变成现在的了,就是一个识别而已,但不影响使用,下面是改电阻和没改电阻的识别

跑了matS 93项,94项完全没问题,不要去测118测,这两项最有用测显存的话,这两项调用的显存比较全面,基本上基本上所有点都能测到,是时间比较长,要等差不多要十分钟

后来跑了一下,发现有六个通道,我在想能不能改成6g的呢?如下图所示

于是又去了techpowerup,下载了一个6g版的技嘉的驱动,直接拆了,把s芯片墙刷了下去上去,结果直接点不亮,只能刷回去了

啊,反正大家以后写废板的颗粒都可以保留下来,可能不同品牌之间随便换,根本不影响我又仔细检查了一下,这些脚位都是一样的 ,大型号的显卡有没有试过?以后有机会也要试试。1060肯定没问题

这个大家猜一下,多焊的那一颗显示是哪一颗呢?准备拆下来,不要浪费了

网友:
NB,电阻是识别显存厂家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