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联想]
丸辣,整流二极管击穿,是不是偷工减料

楼主(2024-12-18):
发现这个型号烧了好多

网友:
如果这里安装两个就会好点,这确实只安装了一个,再加上贴片元器件散热不是太好,确实很容易烧穿短路。

网友:
飞利浦的,用两个管 子的一样坏的多

网友:
用老显示器上的对管改一下装上能好点。

网友:
遇到多台, 而且都是靠变压器位置的贴片5100二极管

网友:
不这样,我们做维修的哪有饭吃

网友(2025-03-24):
贴片的容易坏,自用的最好换的柱型的。

网友:
通病,通病,换的柱型的,永久搞定。

网友:
现在的贴片二极管坏的真多,我都是用插件代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