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冠捷]
AOC冠捷 I2490VXH/BS 238LM00026显示器通病J6BY芯片

楼主(2024-12-18):
AOC冠捷 I2490VXH/BS 238LM00026显示器通病维修求助 这里看到,但是超过365天不能回复了。
AOC冠捷 I2490VXH/BS 238LM00026显示器通病维修
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230309-1-1.html
(出处: 迅维网)
AOC冠捷 I2490VXH/BS 238LM00026显示器通病维修求助
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349471-1-1.html
(出处: 迅维网)

一个是这里提到的代用芯片 我查了耐压不够。
另外我查到的芯片大概率是杰华特 JW5060T 丝印JW6BJ SOT23-6 这个有DATASHEET可以下载。J6BY查不到什么资料是丝印,不是型号。
引脚是一致的,另外耐压是24V的,输出5V。
另外一个3.3V芯片貌似是JWA,淘宝目前有卖J6BY和JWA的了。

买了个JW5060T还没到货,回头换上试试。

网友A:
通病吗?什么现象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通病吗?什么现象

通病,只要使用这个型号的电源转换都容易坏,现象就是没有输出或者管子明显烧糊痕迹。

网友:
换完回来反馈一下

网友:
JW5060T到货,更换后+5有了,但是电源灯还是不亮。继续查5060T输出对地短路,下一级有个JWA5短路了,这个估计是3.3的还是什么的DC-DC接在5060T输出端。买件继续换,查了这个丝印应该是JW5211。电源指示灯是用的5060T输出,但是它的点亮有个三极管控制,应该主芯片没起来这个没信号,具体的没仔细查了,原件都太小了,怕手一潮,直接表笔碰短路了。。。。一冒烟,就不用修了。

网友:
另外原贴的问题,我查到了 JW5060T有两种封装,6脚和8脚。8脚封装JW6Ax 6脚JW6Bx.
原贴图片上上面那个芯片也不是J6BY吧,它是5脚的,应该是JWA5,大概率是JW5211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