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小新pro-13 2019 重植cpu 之后上电0.4了。。

楼主(2024-12-18):
联想小新pro-13 2019 板号:NM-C581
本来是可以点亮的,我重植了一下上电只能到0.4了。有人说是内存也有可能是爆珠了,我把内存也重植了,还是一样。
全板供电都正常了,就是跑0.4。仔细检查之后也没有掉件之类的。
接下来换应该排除哪个了?

网友:
CPU挂了
挂了

网友:
CPU换一个试试 应该坏了

网友:
可能是没焊接好,之前弄过一次。内存底下有黑胶颗粒影响到了

网友:
摊上大事了

网友:
估计是CPU没处理好或者坏了

网友:
是不是主板变形了

网友:
高温锡的,直接换u

网友:
CPU也是有坏的可能性的

网友:
内存颗粒吹坏一个,或者后面掉件。。amd的比因特尔U耐操

网友:
cpu 没有做好或者cpu 有问题吧

网友:
重新直球一下CPU,不行就换个U试试

网友:
这个排除爆锡后直接换cpu。

网友:
CPU坏了。我碰过好几台小新15ARE 2021的了,本来也是点亮的。重植就不亮了,跑0.7A定机,最后换了CPU又好了。应该是加焊的时候CPU挂了。

网友A:
0.4是连锡珠了,你测测BIOS7脚是不是短路的,重值吧,你还有的玩

网友B:
重植CPU附近的内存颗粒

网友:
cpu旁边电阻可能有氧化脱焊,轻压板子看看能跑不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重植CPU附近的内存颗粒

重植过了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0.4是连锡珠了,你测测BIOS7脚是不是短路的,重值吧,你还有的玩

阻值正常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CPU坏可能性大

网友:
重植后0.4,大概率内存爆了,如果植了内存还0.4,要不就是没植好,或CPU和者内存颗粒有坏的,这电流就CPU和内存之间的事儿。不过锐龙3这种老款AMD处理器,也爱坏

网友:
0.6是内存爆 0.4是CPU坏

网友:
没报风险的话就惨咯。。。。

网友:
跟我一样,我重植6800H定电流0.5 现在不知道怎么交代了

网友:
这个板子,很容易掉件的,你要找个照片比较一下.0.4嘛,阻值正常的,基本就是CPU没有过,你又重植过,基本CPU坏了

网友C:
我也在修同一个板,我的也是原来0.6,内存也值过了,重装哪里几次了现在0.4,买了CPU准备换CPU了
华康电脑
我的换CPU已经交货了
详情

网友:
内存没对位好,和CPU关系不大

网友:
清理焊盘 CPU再做一次

网友:
换CPU的没有必要修理

网友:
0.6是内存爆,0.4就刷个BIOS先

网友:
换0.45珠 还不行就U了 三代的还爱花屏

网友:
背面掉件了吧

网友:
cpu比较薄,容易变形

网友:
这种的重置U的报价,直接包换U的价个,如果报重置U的价,配到这种情况得赔哭了。

网友:
既然这样,,,那还是你一手造成的

网友:
cpu挂了,还是周边碰掉元件了

网友:
我也来学习了学习了

网友:
是不是主板变形了,或者cpu挂了。

网友:
CPU重做或换个CPU试

网友:
看一下BIOS的2脚有没有波形

网友:
CPU没有搞好哦,AMD CPU很耐造的,细心重植锡即可

网友:
经常遇到重置完0.4,CPU本身挂了吧

网友:
我感觉CPU 坏了

网友:
看看背面有没有掉件的~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也在修同一个板,我的也是原来0.6,内存也值过了,重装哪里几次了现在0.4,买了CPU准备换CPU了

我的换CPU已经交货了

网友:
感谢分享宝贵维修经验

网友:
怀疑处理器没有搞好,在搞一次试试

网友:
U挂了吧 ,U挂了吧

网友:
坐等高手解答

网友:
很明显内存颗粒,如果是低温锡内存颗粒肯定爆锡了

网友:
换u 了估计

网友:
0.4还是CPU 这边 拆出来 重新植球,把焊盘处理好,看看焊盘有没有掉点.....还不行就换U,顶多就是不赚钱了,这U又不是很贵

网友:
看看 四个脚 是不是 有点翘

网友:
U大概率坏了。

网友:
是不是掉件了

网友:
看下供电都是哪里出来了

网友:
高手啊,这人工多可以买主板了

网友:
技术 到位

网友(2025-01-18):
U 坏或没植好,还有U 旁边的电阻电容是不是搞掉了

网友:
楼主好人。加分。必须加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