战神TX6-CT5DT板号6-71-NB6A0-D02显卡显存供电烧毁妙手回春

楼主(2024-12-18):
   超级战神TX6-CT5DT板号6-71-NB6A0-D02显卡显存供电烧毁妙手回春
   情况是这样的,客户淘宝找到我后,客户拿给附近维修店看过,说修不了,只能换板,找板找到我,我跟他说可以修修,修不好再换,因为离我这挺近,就上门找我了,拆开后显卡供电和显存供电烧得挺惨的,一顿操作后如下:

   处理好后,主板不短路了,通电一路跑码亮机只是没显卡而已,为防止再次烧穿,我把显卡和显存供电芯片和复合管全部换掉了,一波操作后,补好洞飞好线,架上BGA台准备换掉显卡顺便拍了张图如下:

  把显卡取了后,测量显存阻值正常(看来不用换显存,修好后确实不用换,原因是:显卡阻值低所以显存供电击穿的电流都是涌向显卡本体,显存安然无恙!)从惠普一个9代主板拆了个一样的显卡换上后,裸板通电亮机后测量显卡0.72V,显存1.22V,看来是稳了,装起来进系统测试如下:

     上午跑了3个小时稳定甜甜圈没问题,下午重新再跑烤鸡。。。再测试两天稳定就交差了
     感谢各位大佬来打赏积分,有维修哥们想交流维修经验可加我VX:13717451154

网友:
这手法牛逼啊  这种我看见都放弃了

网友A:
芯片换好了不一定稳定呦,这个芯片热起来你就看能停多长时间吧。

网友:
高手,手到擒来,轻松拿捏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芯片换好了不一定稳定呦,这个芯片热起来你就看能停多长时间吧。

跑了几个小时甜甜圈还行吧,补的芯片用固定胶固定好了,跟客户说少打店游戏就没问题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