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华硕750ti有供电但是黑屏

楼主(2024-12-18):
大佬们,显卡供电后风扇正常转,PCIE引脚对地值也正常,但是不亮屏。
有大佬知道这是什么情况吗。
顺便求一份电路图

网友A:
首先查供电,对地值有也不一定没有问题。

网友:
查各路号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首先查供电,对地值有也不一定没有问题。

用万用表量了下b3有800多,是不是太大了?

网友:
号压是啥,小白不懂

网友(2025-04-05):
用集显扫一下显存是否有报错,这个卡我记得好像显存报错也是会导致不显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