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卡时总显示错误:erase system block(05)(AA-2)

楼主(2024-12-18):
神储100G,开卡时总显示错误:erase system block(05)(AA-2)....,  这是什么原因,大侠们帮忙!谢谢!

网友A:
当把ROM一直短接的话,开卡成功,但只有1G,而且不能格式化

网友:
代码:2CA46432AA04      89A46432AA01  他们的制程是什么????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当把ROM一直短接的话,开卡成功,但只有1G,而且不能格式化

1g能是开卡成功?

网友:
ROM短接成功就撤掉,不能一直连接

网友:
一块固态,两种代码,也就是说是两种颗粒,能开出来吗?没见过

网友:
两个固态硬盘。89A46432AA01  已经开了,120G降到80G,修好了,选1,    100M ddr200

网友:
2CA46432AA04 这个没有修复,可以开卡降到30g,但有78个bad blcok