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igabyte技嘉GA-B85M-D3V主板BIOS,刷这个F4版BIOS测试正常。

楼主(2024-12-18):
今天手头一个技嘉B85M-D3V主板,BIOS版本是F1,把处理器从i5 4570换成i5 4590后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然后又转,反复就是不亮机,怀疑是BIOS问题,然后在官网找不到这个主板的BIOS,从其他网站找到这个F4版BIOS,升级后正常亮机。

4.92 MB, 阅读权限: 140, 下载次数: 8, 下载积分: 下载分 -2 分

B85M-D3V

网友A:
这个是原主板bios不支持新cpu微码所致,刷新就可以解决。感谢分享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原主板bios不支持新cpu微码所致,刷新就可以解决。感谢分享!

应该是,这个主板比较老,官网居然搜不到了,搜到B85M-D3V-A,BIOS不通用。

网友:
抱歉,只有特定用户可以下载本站附件?

网友(2025-02-22):
谢谢大神,能下载吗

网友:
还差一分,麻烦了

网友:
#在这里快速回复#今天手头一个技嘉B85M-D3V主板,BIOS版本是F1,把处理器从i5 4570换成i5 4590后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然后又转,反复就是不亮机,怀疑是BIOS问题,然后在官网找不到这个主板的BIOS,从其他网站找到这个F4版BIOS,升级后正常亮机。

网友(2025-04-19):
怎么下载不了

网友:
你的权限不够吧

网友:
好天手头一个技嘉B85M-D3V主板,BI

网友(2025-10-24):
下载了,升级时提示文件大小不正确,看了主板上带的是2片4M BIOS芯片,而下载的BIOS是8M的,容量跟主板自带的芯片不符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