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常用软件]
CH341编程软件 支持华硕CAP格式

楼主(2024-12-18):
    编程器支持华硕CAP格式 自动转换。打开软件后点文件打开,右下文件类型选择格式CAP打开 就自动转换BIN 直接写人。

网友A:
华硕官网下载的可以直接分离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华硕官网下载的可以直接分离吗?

可以的 官网下载直接转换格式。

网友:
这个很好用啊。

网友:
这个很好用吗。

网友:
谢谢,下来试试

网友:
感谢分享,下载下来试试看,应该会很好用

网友:
用MINIPRO也可以转换的,昨天刚刷了一个!

网友:
我用的土豪金3代 ,十几块钱的东西用几年了,也是华硕官网下的直接就能刷

网友:
感谢分享 话说好久没升级这个软件了

网友:
感谢,我试试,正缺华硕的刷机方法。

网友:
这个128或256 不知道支不支援

网友:
谢谢分享、
太需要了

网友:
众所周知华硕B460开始官网BIOS硬刷会不上电,这个是解决这个问题了吗

网友:
直接去掉前面800字节就好了

网友:
挑编程器吗

网友:
这个应该不错

网友:
感谢分享,试一下

网友(2025-01-22):
下载来看看,刷华擎的提示容量不足,看看会不会自动删除多佘部分。

网友(2025-02-24):
我的341用过一次都找不到了,价格便宜的编程器就是不珍惜..

网友(2025-03-26):
感谢分享  先下来试试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