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MC QH128H

楼主(2024-12-19):
型号  XMC   QH125AH   这个芯片用什么方法或编程器能刷写   用RT809F  总是报如图错误    即使擦除  查空也是失败的

网友:
你更新软件版本试一下

网友A:
需要更新到20241031版本,选择 XM25QH128A(OLD VERSION)这个型号就可以读写

网友(点评):
你的20241031版本是哪里来的?官方才202410.22而已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需要更新到20241031版本,选择 XM25QH128A(OLD VERSION)这个型号就可以读写

我发的是809H的。809F 你的和厂家技术要一下更新包 覆盖安装一下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需要更新到20241031版本,选择 XM25QH128A(OLD VERSION)这个型号就可以读写

你的20241031版本是哪里来的?官方才202410.22而已

网友:
我擦,我也是碰到这个情况,我以为是芯片坏了

网友:
哈哈这个前几天也遇到过需最新的809程序找群里的  厂家要 把自动识别关掉  手动选择芯片就可以读取写入了 我也搞半天

网友(点评):
自动识别开关在哪里呢?

网友:
这个是809F的最新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的20241031版本是哪里来的?官方才202410.22而已

官方技术要的

网友(2025-01-19):
引用 网友A:
需要更新到20241031版本,选择 XM25QH128A(OLD VERSION)这个型号就可以读写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确实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