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擎b350 gaming itx进系统无cpu供电黑屏

楼主(2024-12-19):
主板主控为isl95712

5600刚进桌面就黑屏,cpu供电没了,风扇都还在转,只能拔电,长按关机无效
1200(默频)烤鸡6个钟后也没cpu供电了,症状一致,小键盘灯亮的虽然卡死了:liuhan:

经过排查,换两颗95712,打二极值无果
睡一觉次日灵感乍现热成像扫背面滤波电容,一个钽电容微微发热,开始也扫过,以为是正面的mos发热导热下来的,换一颗560u电容临时顶一下

换上5600试功率,功率由原先最多40多w,变成100w
测试ok

网友:
这个故障少见,多谢分享,加分鼓励。

网友:
谢谢分享,这个故障挺奇特的。

网友:
我遇到过,钽电容有寿命极限的,CPU 电源旁,也可能与高温度有关

网友:
还没结束,开始第二部分:华擎B350ITX烤机CPU占用率低90%-95%之间 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375363-1-1.html (出处: 迅维网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