佳能G3800正常 出纸卡纸

楼主(2024-12-19):
打印过程中,突然出一张白纸,然后就弹出来卡纸了
新买用了一年,刚换了传感器还是出现这个问题,看了搓纸轮又没啥磨损

网友A:
传感器摇杆吧。但是这个应该是打印量比较大。才会导致磨损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传感器摇杆吧。但是这个应该是打印量比较大。才会导致磨损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传感器摇杆吧。但是这个应该是打印量比较大。才会导致磨损

看起来也听完好的,没见磨损呀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看起来也听完好的,没见磨损呀

你可以换一个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可以换一个试试

换了还是卡纸

网友A:
你这个是一打印就报   还是打印了 他下纸下一点才报  或者是打到一半就报?

网友A:
你换的确定是摇杆?  带弹簧的那个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换的确定是摇杆?  带弹簧的那个

是的,我擦了光栅盘和光栅条,应该就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个是一打印就报   还是打印了 他下纸下一点才报  或者是打到一半就报?

打印一半就报卡纸,擦了光栅顶两天现在又有卡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