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050A3022501准备要开机就突然掉电

楼主(2024-12-19):
故障:开机上电然后自动重启两次,到第三次马上要开机时候突然掉电,检测发现是公共点突然掉电导致的。
检测发现公共点突然掉电,测量每个电感的电压,发现都是公共点比电感的电压先掉。

CPU附近的温控的热敏电阻都换过了,充电芯片也换过了。

网友:
后面测量发现只要集显供电出来就掉。集显供电的芯片和对应的电阻都换了,控制CPU的芯片也换了,还不行

网友:
后面仔细比对发现,集显供电出来后,公共点就会有变化,然后判断CPU的集显部分有问题,换了一个CPU就OK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