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G3 3590 维修经验分享

楼主(2024-12-19):
  机器型号:戴尔G3 3590
  板号:18825-1
  接手故障:此机是二修机,来的时候南桥没装,EC也有焊过的痕迹,询问上家得知原故障不触发,上家更换南桥和EC故障依旧。
  维修过程:全板打值未发现异常,上电测试3V 5V 1.8V 1.0V 均都正常,找了一个南桥做上去,不触发,测得PCH_RSMRST#没有出,此信号EC发出,EC为MEC1418,通过论坛查询,此EC不带程序,是通过南桥ESPI配置自身程序,手上没有同型号的EC,找了一个MEC1416并且在更换的时候打值所有ESPI数据线都有值,证明线路是没有问题的。结果依旧不触发。再次测信号后发现并没有南桥这边并没有读取主BIOS程序,问题应该还是南桥的某个信号不正常导致,查了一圈都没发现异常,之后通过南桥待机3V。慢慢排查由此信号上拉的所有信号。测得USB_OC1#为底,其他所有USB_OC#都是高电平,打值此信号对地,此信号来自U3502,拆掉U3502后再次上电发现电流不一样了,说明已经有读取BIOS了,PCH_RSMRST#也已经发出,但是还是不触发。再把原EC换回去,上电已经自动触发。找了一个USB转换芯片装上,装机测试OK。
这里的MEC1416和MEC1418,可能不通用,也有可能是我的MEC1416是坏的。暂时无法判断。
亮机图显示太大,传不上来了。

网友A:
应该是SPI各脚和USB_OC#都是3VALW上拉的,一路不正常影响了另一路无法读取ROM吧

网友B:
像这种一般都不接  万一别人做故障就是浪费时间

网友C:
感谢老师傅的经验,手上有一块3500的也是不触发,没读BIOS,看到你的贴子之后有思路去检查检查了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感谢老师傅的经验,手上有一块3500的也是不触发,没读BIOS,看到你的贴子之后有思路去检查检查了

只是提供一个思路,之前修到一个ESPI中间的电阻开路,也是会导致EC读取BIOS失败,论坛有一个帖子写的很详细,你可以看一下,就是EC跟南桥通讯的时序,但是可能有的信号不正常也会导致读取不正常,就比如这个OU#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像这种一般都不接  万一别人做故障就是浪费时间

现在电脑维修的行情就是这样,这个不接,那个不接,那就和西北风了,报价能接受就修修看,不能接受再退回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SPI各脚和USB_OC#都是3VALW上拉的,一路不正常影响了另一路无法读取ROM吧

不清楚,应该还是南桥要收到所有USB_OC#都正常才会正常读取主BIOS,可能是一种保护机制,避免烧更多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只是提供一个思路,之前修到一个ESPI中间的电阻开路,也是会导致EC读取BIOS失败,论坛有一个帖子写的很详 ...

好的,感谢感谢

网友:
66666大师级别

网友:
usb_oc#会导致不触发,楼主厉害厉害,佩服佩服!学习了。

网友E:
看你这个图纸应该是5V后级短路保护了,这个信号是5v转出来改名的,理论上你可以直连

网友:
不清楚,应该还是南桥要收到所有USB_OC#都正常才会正常读取主BIOS,可能是一种保护机制,避免烧更多

网友:
这个修的佩服

网友F:
usb_oc#到底是个什么信号?

网友:
水平挺高,今天修了一个 dell 7559 显卡供电 pwr_src 电容短路 的故障, 将 DC_IN 到 pwr_scr 的 隔离CMOS管 烧短路了,第一次更换 7400a cmos 管 好费劲。

网友:
怎么会想到查USB_oc#的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看你这个图纸应该是5V后级短路保护了,这个信号是5v转出来改名的,理论上你可以直连

USB_OC#都是USB过流检测,只会用在USB的转换管上,后级没有短路,只是3脚的OC#短路,大概率是使用了什么USB设备导致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usb_oc#到底是个什么信号?

USB的过流检测信号,正常为高电平

网友:
这个5V供电转换管取掉短接就好

网友:
楼主能在上家取掉南桥和EC芯片后都还可以修好,足以证明楼主实力厉害

网友:
师父水平好,一般这种我们小地方就不接了

网友:
顶起!老师傅分享维修经验,新书学习中...

网友:
学习了 报价客户还愿意修吗

网友:
现在看到二修机要么拒绝,要么价格打动我

网友:
不通用的 这两个芯片 我试过了 我刚刚修一台戴尔的 板上EC型号是1418 图纸上写的是1416 然后我定了1416装上去不触发 待机35V1.8都正常 RSMRST也正常 不触发 后来换个1418直接上电开机了

网友:
不错,详细过程很清楚,简单明了

网友(2025-03-01):
二修机太难了,甚至缺件都不知道

网友:
这个应该是高级维修了吧!

网友(2025-05-25):
这个地方都分析到了厉害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