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TX3080 上机不认卡

楼主(2024-12-19):
各位师傅请赐教,小弟手上有张 七彩虹RTX 3080 板号为 GA102BC 不认卡
经过测试发现缺核心供电,用示波器检测发现核心供电有产生过一会儿就像是短路保护了,我应该怎么查?我查过了主控的 FB(0.8v),EAP (0.8v),COMP (2v)
主控芯片为 UP9511R

网友:
查一下mos管12v供电的波形,看稳定不?

网友A:
应该是某个mos管不良了。用热成像照一下看有没有异常发热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某个mos管不良了。用热成像照一下看有没有异常发热的

照不了因为他一下就没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照不了因为他一下就没了

那你测下是不是温控信号被拉低了,是温控问题的话一般就是某个mos管的问题,直接拆掉D1这个双二极管看下还掉不掉电

网友:
查芯片工作条件

网友:
佩服你们的技术,受益匪浅!

网友:
尔灵越14-3459

网友:
是温控问题的话一般就是某个mos管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