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小白求问主板型号问题

楼主(2024-12-19):
我找了个华硕H310M-D3V,我想到官网下载BIOS但是进入华硕官网根本收不到这个型号,只有H310M-D,那是不是下这个H310M-D就行?还有个七彩虹B360M-H/E V20在七彩虹官网也找不到这个型号。。。。只有B360M-HD的各种版本。这个应该不能用吧,那么这个型号的资料应该怎么搜呢?

网友:
你的主板好像是网吧特供版,与同品牌类似的主板BIOS通用,你备份好旧版BIOS,可以刷一下试试。

网友:
搜索一下,论坛上有。

网友A:
第一个网上一搜就是圣旗主板,乱说是华硕的,去圣旗官网下,第二个七彩虹在论坛能找到bios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第一个网上一搜就是圣旗主板,乱说是华硕的,去圣旗官网下,第二个七彩虹在论坛能找到bios.

谢谢大师指导,搜了圣旗官网确实可以找到H310M-D3V这个型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