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Y7000 2020不充电

楼主(2024-12-19):
机型:联想Y7000 2020
板号:NM-C921 REV1.0
故障:客户描述笔记本使用过程中,接着充电器但是电量一直往下掉,让我检查是不是电池老化了
维修:接机后发现的确是这个问题,接着原装充电器电池电量会一直掉,瞬间蒙了没有头绪。不管直接拆机,祼板后上可调电源,发现电流0000,再测公共端电压在3V左右波动,这下明白了原来保护隔离没过,这就有方向了 ,围绕24780S一通检查,发现4.02K的PR105无穷大, 更换后问题解决。

网友:
我这里有台x1 carbon gen8 板号nm-c881 电池接口附近掉了一个件,应该是电阻,但是没有图纸,不知道阻值大小,现在就是不充电也不放电,不知道各位迅维大师谁在修这个机器,帮忙给量一下阻值。

网友:
to schematic

LENOVO THINKPAD NM-C881 BOARDVIEW REFERENCE.rar

LENOVO THINKPAD NM-C881 SCHEMATIC REFERENCE.rar