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求大神指点!关于佳能c5255打印质量差的问题!

楼主(2024-12-19):
黑色、红色、蓝色打印出来质量差,有很多白色噪点!只有黄色好点,已更换硒鼓、显影、定影组件,激光器也检查擦拭干净,故障依旧,转印包括刮板都查看了,现在找不到故障点了!附图,到底是哪里问题呢

网友A:
这种情况,主要考虑粉的品质不行,换一下莱盛的粉或原装硒鼓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种情况,主要考虑粉的品质不行,换一下莱盛的粉或原装硒鼓!

确认了,是二次转印的问题,里面有棍子换了就好了,黑色效果不好是的显影还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