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内存维修]
咨询一下DDR4这个内存这个位置电容是多少UF的?

楼主(2024-12-20):
咨询一下DDR4这个内存这个位置电容是多少UF的?这个内存掉件了,我感觉这个位置掉的应该是个电容,但不知道是多少的。

网友(点评):
钳位电容。。。误差不能大。要不然汇蓝屏

网友:
d4_vrefca电容,坏内存相同位置拆件补上

网友:
找一根一样的内存看看就知道了。

网友A:
拆下旁边的电容测量一下不就知道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拆下旁边的电容测量一下不就知道了

不一样。。。

网友:
觉得补了也不会好, 不信你找个好内存,拆了这个电容 还是能开机显示

网友:
找条DDR4 差不多的对比下

网友B:
内存这个电容特别重要,而且不能随意更换,像显卡下面两排电容一样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内存这个电容特别重要,而且不能随意更换,像显卡下面两排电容一样。

是的,上面还有人说可以去掉跟亮机没关系,可能是还以为这个是滤波的吧。

网友:
耦合用的吧

网友:
防干扰,滤波  等等

网友:
防干扰 的  滤波的

网友(2025-03-17):
4.7微法或5.5微法的电容,滤波用的,没有这颗电容内存一样能用,但是最好补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