浪潮sa5212M4固件bmc和bios

楼主(2024-12-20):
2019最新bmc固件和bios

网友:
插一嘴,要用DG1显卡,要更新这个版本的bios,然后在csm里面设置视频uefi启动,打开4G解码,不然不能用

网友:
我试试可以的话有后续

网友A:
2019最新bmc固件和bios 已经更新折腾5天左右,4g 和uefi启动已开,只能说能进系统但是不能装显卡驱动,半高的那款显卡英特尔官网和显卡蓝 驱动都试过,注意更新完bmc 要用https访问 http不能访问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2019最新bmc固件和bios 已经更新折腾5天左右,4g 和uefi启动已开,只能说能进系统但是不能装显卡驱动,半高 ...

DG1确实兼容太差了,实在不行只能上gt1030刀卡,价格差不多。飞牛OS测试是正常的,可以调用硬解成功。

网友(2025-02-07):
找了半天了

网友:
准备更新下BIOS和bmc安装K80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