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路大佬帮帮小弟解决一下电脑硬件问题~感谢!

楼主(2024-12-20):
各位大神、大佬好,我的情况是这样:

新买了2台显示器 小米 2K 刷新率最高165Hz,

显卡:七彩虹 烈焰战神 1060 6G  (3风扇)

电源:游戏悍将 额定500W

CPU:i5 11400

主板:技嘉 H510

出现的问题是 2台显示器 DP 口接到了显卡的两个DP口上,有的时候开机显示器显示无信号,需要反复重启碰运气开机(内存确定没有问题),碰运气开机以后显卡驱动就掉了,需要在NVIDIA官方重新下载驱动安装。DP线是新买的。

小弟的处理方法:

                  1:在关机断电状态下,把内存条拆下来用橡皮擦金手指,把内存条插入卡槽  结果:(碰运气开机)

                  2:在关机断电状态下,把主板纽扣电池拆下来放电2-3分钟,插入开机  结果:(碰运气开机)

                  3:拔插显示器连接到显卡上DP口 (开机状态下)

                  4:反复开机碰运气

小弟觉得是不是2台显示器因为功率高,电源瓦数不够,带不起来2台显示器,,或者显卡也该退休了带不起来2台显示器。

跪求大神帮忙,指点小弟迷津~~~~小弟感谢感谢~~~~😊

网友:
先更换系统,把显示器刷新率调低一些。告软后硬。

网友:
进主板BIOS把式CMS禁用,在把显示的设成独立显卡的模式,不要AUTO

网友:
学习一下,提高本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