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测试好]
纯净ME GK5MP5X MB 显示机型、SN Z2 Air(i7 1650Ti)深海幽灵

楼主(2024-12-20):
板号:GK5MP5X MB V1.1
品牌:机械革命

显示型号:深海幽灵 Z2 Air GK5MP5X
配置:i7-10750H、GTX1650Ti
ME:Configured
SN:421036H32130088888 (有需要修改的用Winhex直接改就可)
3秒亮屏

GK5MP5X v1.1 纯净ME OK Z2 Air SN-421036H32130088888.bin

16 MB, 阅读权限: 30, 下载次数: 846, 下载积分: 下载分 -2 分, 下载 1 次

网友(2025-11-14):
这个非常有用,谢谢楼主分享,正好手上有台这个的。

网友:
已经测试,可以正常点亮,谢谢楼主

网友(2026-04-08):
今天修到一台火影T5V笔记本,板号:GK5MP5X MB V1.1  I5-10200H.. ..。。故障现象:插电待机0.025,按开机键没反应电源指示灯不亮风扇不转没有图像显示不能触发,,大概十秒后电流跳到0.403马上掉回0.025。。。。这种情况好像是南桥那边的事情,先测一下南桥CMOS电池0.56V不对,换一个3.3V的CMOS电池,。。。插电0.025按开机键电源上到1.789A屏幕亮了,进系统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!!!!这机器除了有5V/3V待机电压还增加了一个1.05V一个1.8V待机电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