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不明白,充电芯片BQ24781 外围电路没有问题

楼主(2024-12-20):
我不明白,BQ24781 外围电路没有问题,为啥只能电池只能放电,无法充电。
机械革命蛟龙5,用适配器正常,电池放电正常,放电功率有有,充电不显示功率 也 充不进点,充电LED 灯白色 一闪一闪(正常充电为黄色灯)
版号:GM5ZGXW MB V1.0
型号:机械革命蛟龙5,CPU R4800H
分析步骤:
插上电池 能识别电池,并且能放电 排除电池本身的故障。
查看充电电感前段无充电波形。
更换原装适配器,故障依旧,排除适配器故障。
查询BQ24871 外围电量 电阻及各引脚的电压,无异常,更换一个BQ24871 故障依旧 排除BQ24781芯片本身问题。
充电mos管 是复合mos,很多机器 充电mos管第一个管子击穿也会出现不充电,更换充电mos管,故障依旧,排除mos管问题。
看一下SMB总线通讯,电池与EC 通过11 pin——BAT_SMBDAT  12pin——BAT_SMBCLK 进行通讯。
发现12pin BAT_SMBCLK 没有波形,该引脚直连 EC,先刷EC的程序,再换EC,故障依旧。

到这里就没有思路了,看看哪位哥遇到过,解说一二,谢谢~

网友:
更换精密电阻RSR,或者是RSR电阻到BQ24781的线路断开了

网友A:
你这种情况,第一步就是看ACDRV 是不是升压了。你描述的这种情况80% 的都是把ACDRV 的电容和场管换了就好。

网友:
看目前电量多少,BIOS有没有充电阈值?

网友:
3楼说的很对,一般都是电源进来的隔离管击穿或者ACDRV不升压导致,SMB如果不正常应该电量显示也不对或识别不到电池的

网友:
电池能放电不代表电池是好的哦,我就遇到过

网友:
一般都是看一下充电上下管跟保隔的二个管 还有就是看一下R801 R808的二个电阻有没有变大  如果这几个没问题就往设定脚去考虑

网友:
可检查下保护隔离电路的电阻有无异常,还有板子上适配器和电池的插座(connector). 看到过类似情况是这些原因造成

网友:
看看电感波形

网友:
二楼说的升压电容要去查查,另外电感本身也会坏,打一下波形,还有楼主是奉化人吗,“我不明白,优势在我”

网友:
大家都不说是吧?那好,我也不说

网友:
多换两个芯片试试

网友:
分分钟给你秒杀

网友:
能人多,赶紧来学习,谢谢!

网友:
BIOS没刷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这种情况,第一步就是看ACDRV 是不是升压了。你描述的这种情况80% 的都是把ACDRV 的电容和场管换了就好。

的确发现ACDRV 有问题,更换了场管+电容,ACDVR 正常了25V,依旧是充电灯闪,不充电,没有充电电流